求 1.5V 升压到 12 V 的 DC DC 芯片

楼主(2013-11-11):
求  1.5V  升压到  12  V  的 DC  DC  芯片

输入电压范围  1.5  V  到 4.2  V

输出 电压 12  V

输出 电流 2.5  A

求推荐 型号   谢谢

网友A:
你是用单节干电池再升压吗?这样的话没损耗输入电流是15A。。可以去TI看看,

网友B:
楼上算错了
输出12x2.5
输入无损耗20A 实际没有损耗那是不可能的。
先不论有没有这个片子,你的啥电池啊,这么牛?
建议改方案,电池串起来用。

网友C:
围观,见识见识什么片子这么牛!!: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