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c问题?

楼主(2013-11-11):
仪器有个7寸显示器,请问主板贴在显示屏后面,这样的主板安放的位置方式对那些EMC有没有影响。还是主板平着放然后通道排线连接显示屏好?

网友A:
个人认为主板贴到显示屏后面肯定有EMC方面的影响,因为主板上面的电磁辐射会影响显示屏电路。

网友B:
影响是肯定的,有风险,具体风险等级多高,需要自己评估。

1.主板贴在显示屏后面,静电会不会通过结构缝隙直接干扰到主板?
2.显示屏与主板和结构有没有良好搭接。
3.平放固然好,但所用排线是否屏蔽,良好搭接,毕竟显示屏一般LVDS信号辐射还是很大的。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
静电测试时,可能会造成花屏,最好对显示屏做一下处理,加一层金属丝网,可靠接设备机壳,显示屏尽量远离设备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