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烧写程序和手持在线编程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11):
在给STM8S151K4T6烧程序时,使用ST-LINK仿真烧写正常,但是使用手持在线编程器烧程序时,单片机好像死机了,必须重新断电才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
使用的手持在线编程器是EP968Ti
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我来了:
手持编程器烧录后,芯片仍然是处于调试状态的(实现智能芯片检测功能),必须掉电重新上电,才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作为量产烧录器,同仿真器某些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B(2014-04-17):
这样是没问题的。手持烧写面向量产的,需要重新加点很正常。

网友C(2014-06-25):
WizPro200ST8  支持ST8,ST32系列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