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到底哪里好了 //-_-//

楼主(2013-11-11):
    我承认在早期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前,PROTEL并不是非常优秀。甚至连个差分等长都做不了。
    但这几年,我自己觉得,AD进步很快,不停出新的版本,慢慢已经变得很成熟了。原来被诟病的细节,也都修改了。现在已经用得非常顺手,基本上没有遇过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任何软件都有优势和缺点,看得出AD积极吸收了很多其他优秀PCB软件的优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自己还加入了很多的实用功能,比如项目的概念、集成库、3D结构……,虽然这让软件占用了更多的系统资源,但现在PC的硬件完全能承受得起。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告诉我,AD没有PADS好用。比如说原理图层次设计不好用,不便于阅读分析,要尽量全部画在A3纸上……
    于是,我开始去了解PADS,了解它的设计理念。看着教材和视频,根本看不出来,PADS相比于AD的优势,究竟好在哪里。在我看来,有些地方,完全是一种退化。AD中好些经常用到的功能,在PAD中找不到或者实现起来不方便,比如 SMART PASTE,多通道设计等。
    如果在一个团队,统一用一种PCB软件有更多的好处。PADS的名声可能是比AD要大一些。但如果仅仅因为名声大,而拒绝进步甚至退步,那也太什么了……
    所以,要请教一下AD和PADS都用得非常熟练的朋友们,有什么功能,是PAD拥有而AD没有的。或者说,是AD做得比较差。咱们就说画原理图画PCB部分,不考虑仿真什么的。因为很多人说PADS比AD好,但都不具体说好在哪里。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只是用顺手了PADS,而没有真正仔细去接触过AD。

    附件是网上搜索到的两者的对比(这也比较早了好像)。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A:
你看看安装文件大小就知道了,
另外,我不建议你拿pad比,
你用过cadence之后就根本不想用pad AD 和99

第一把交椅Cadence Allegro当之无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安装文件大小就知道了,
另外,我不建议你拿pad比,
你用过cadence之后就根本不想用pad AD 和99 ...

Cadence比较高端,坐第一把交椅没有异议。
99年纪大了,不在这次比较范围里,我说的AD,至少是AD10以后的版本。

网友B:
pads还有一个高端版本ee,不是说是拉线之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还有一个高端版本ee,不是说是拉线之王吗

拉线这个概念一直不很清楚,是说自动推挤,自动布线(点对点)?AD也有,但我基本没有用过.

如果拉线是完全手工布线,那没有看出PADS哪里好来着,并且,焊盘和导线不显示网络名,我感觉到一片迷茫.不知道现在是拉的电源线,数据线还是时钟线...

其实对于复杂的板子,我还不太喜欢PCB的一些自动功能的介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线这个概念一直不很清楚,是说自动推挤,自动布线(点对点)?AD也有,但我基本没有用过.

如果拉线是完全手 ...

pads新版本可以显示网络了。lz不会还在用2007或以下版本吧。自动推挤功能比差分等长什么的用得还多,其实99se的推挤功能也不算太差,很多人用不习惯觉得烂而已。
个人觉得99se还是不错的,到了ad实在难以适应转用pads了

还真是2007版本,试着用一下,所以下了个绿色版的2007。 我是顺利从99转AD(确切应该先是DXP)的,然后再也不想用99了。99到DXP是差别很大的。

网友C:
同样配置的电脑pads运行的流畅是AD所无法比拟的

AD其实也不慢呢。我觉得只有一点,就是复杂大板子的铺铜时间。正好去喝茶休息~

网友D:
其实还是习惯性问题。我就开始学的是PADS当时只会用pads,觉得protel很难用,等上班公司里的使用文件都是protel,自己也被转用protel,到现在我自己就只会protel.其他的都不会。

网友E:
用了3年多的AD,然后用了2年的PADS.  AD比PADS灵活得多,这也导致PADS比AD严谨,很多地方不让用户随意操作。
如果就易用性来说,PADS比AD差远了;PADS运行速度比AD快得多。
自从用了PADS,我就忘了AD;如果以后我需要用AD,可能我也会很快的忘了PADS.

目前画原理图是用orcad,布板用PADS。因为国外大公司基本都是用cadence,所以我用orcad画原理图可以copy人家现成的模块,但是我不会用allego,所以还是转到PADS里来布板。 所以对我来说,一切皆是图方便,无它!

网友F:
工具而已,事在人为!没经验的路过

虽然都是工具,也有效率的差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了3年多的AD,然后用了2年的PADS.  AD比PADS灵活得多,这也导致PADS比AD严谨,很多地方不让用户随意操作。 ...

看法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是习惯性问题。我就开始学的是PADS当时只会用pads,觉得protel很难用,等上班公司里的使用文件都是pro ...

嗯,一针见血,就是习惯问题。
当时您还是很了不起的,愿意自己作出牺牲,转学自己不喜欢的PROTE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3年多的AD,然后用了2年的PADS.  AD比PADS灵活得多,这也导致PADS比AD严谨,很多地方不让用户随意操作。 ...

AD完全看用的人,要严谨也严谨,约束规则不比其他软件少。信号完整性分析也有。
但也可以完全不去做约束,达到自由度最大化。
话说,那个ALLEGO真是不容易学呢。

网友H:
同问;
我是只会AD,一直想去学PADS,因为网上都说PADS比AD高端。
但AD用习惯了真的觉得很舒服,因为平时画的板子都不算太复杂,所以觉得AD完全够用。
再有就是公司现在大家都用AD,问问他们干嘛不用PADS,完全不感冒,“AD用用挺好的,整那个干嘛?”

网友I:
都是低端软件,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J:
个人习惯吧,现在99也还有很多人用啊

网友K:
个人认为,这是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主要还是习惯和熟练

网友L:
我贯用 Orcad Capture + Mentor ExpeditionPCB 流程。

感觉AD的确进步了很多,很多地方也比较不错,不过我没有耐心去熟悉~我感觉我现在用的就很好,鉴于很多人都用AD,我也尝试熟悉AD,但很多次都放弃了~就像楼上所说,原来用贯的软件,换了个软件很多功能找不到或不方便,这种差别越多就越烦躁。

我一定是希望使用同一家公司的软件流程来做的。A公司的软件搭配B公司的软件,始终无法发挥更智能化的功能。

所以我准备用 Dxdesigner + ExpeditionPCB 流程,而且在尝试中,越发觉得这套软件的强大。

我说如果用AD的师傅能静心来尝试用这套软件,你肯定会爱上它,爱得一塌糊涂。你会觉得软件的功能和设计能力非常好,复用设计也很棒,协同设计实现起来毫无压力,运行非常顺利。1.8G的上网本上运行轻松自如。

只挑几点,AD绝对不是对手:

PCB:
1,PCB视图灵活切换,图中每一个元素都可以被筛选和定义色彩,可细分到一个焊盘的任意层,每一个网络,每个类型的网络,而且切换这种视图非常便捷。
2,拉线大王就是这个,动态覆铜也是强项,AD至今没有这个,AD静态覆铜都能把电脑卡一下。

库管理:
1,中心库的设计完爆AD!从里到外贯彻着“分层可复用思想”,如果你熟悉了,你绝对会认为这比AD强得多。中心库包含 元件,原理符号,封装,焊盘,铜皮区域,孔等素材,由复用思想设计,焊盘由铜皮区域加孔合成,封装由焊盘合成,元件由原理符号和封装合成。元件库数据非常容易与公司数据库进行关键字连接。并且,库中可存储 设计中的可复用模块(逻辑和PCB复用都有)。一个常用电路似乎可以像一个元件一样被加入到现在的设计里面。
2,我不知道AD里有没有工艺配置,这里有。由于这里的分层可复用设计,在焊盘合成这里,就区分工艺。比如你针对不同的PCB制造商,有不一样的工艺要求,你可以定义两套工艺,同一个焊盘,就会有针对两种工艺的不同合成(简单的说,有的由于精度问题,要求过孔比设计大一点儿,而有的厂家不用,这就是两种工艺要求)。而当你进行PCB设计的时候就能选择针对的工艺,之后你用的封装将自动是对应工艺的。

缺点:用的人少,交流的少,网上的中文资料太旧。

谢谢,让我更多了解了PADS,因为网上资料都非常旧。 看来,只有亲自用心体验,才能体验到PADS真正的强大之处。
我用过Protel99se、Pads、Cadence、Mentor EE。 最喜欢用Mentor Expedition+ Orcad Caputure,再不想换其他软件了。

网友M:
一直习惯了AD   改用其他的软件很困难

网友N:
还是那句话,习惯就好

网友O:
只挑几点,AD绝对不是对手:

PCB:
1,PCB视图灵活切换,图中每一个元素都可以被筛选和定义色彩,可细分到一个焊盘的任意层,每一个网络,每个类型的网络,而且切换这种视图非常便捷。
2,拉线大王就是这个,动态覆铜也是强项,AD至今没有这个,AD静态覆铜都能把电脑卡一下。

1-在AD中是按“Shift + S”切换到单层模式,只有当前层是正常显示,其他所有东西都变成透明灰……这样布线和检测走线都很方便。网络更不用说了,直接选取网络就行了,如果已经布线结束,S+P(选中所有物理连接)也可以。
2-AD中的交互式布线更强大……如果是兼职画板,估计大部分时候点一下终点就搞定了。想要线整齐,空阔的地方随便推挤一下;狭窄的地方就用吸附式布线,走线会自动贴到其它走线上……不过我不管用什么工具,还是喜欢自己做好约束条件,用45度手动布线。
动态敷铜其实没有太大实用性,因为这个操作都是最后一步才做的。AD可以把敷铜设为边界线方式,也就是只显示一个框,而且可以自由拖拽修改,电脑也不会卡顿,只是没那么直观。出gerber后都是一样的。

网友O:
工具好坏还要看使用的人……对于占据这个行业绝大部分的有自己的笔记本并且不在一个地方待太久随时能走的人来说,毫无疑问AD(Protel)是优先选择:所有东西都在一个工程目录里,可以快速修改、重用,需要的时候降低约束条件就任何细节都可以单独修改,连PCB封装都可以打散直接快速修改……到了新地方可以快速出成果……

对,AD中很多自定义的设置都可以导出的,方便在其他场合复用。包括AD界面、默认参数…… 重装时,一键导入就能恢复自己原来的偏好设置。

网友P:
就是习惯吧

楼主:
嗯,复用的概念,在AD中也是很方便的。
鼠标一框,右键一点,生成SNIPPETS。以后,随时都可以调出。

工艺方面,不光是孔径,包括最小线宽,间距……
AD里也有单独的孔径编辑器,批量修改非常方便。

做元件库,集成元件库功能,不是一般的强大。现成库非常多。虽然有些都要改一下再用,但至少有参考不容易出错。特别喜欢那个IPC向导,与数据手册上几乎是完全对应的,再复杂的元件,按步就搬一项项输入就行了。焊盘参数都是根据参数自动算出来的,根本不用自己去费心。

自带库里的元件参数非常详细,说明、产品页面链接、制造商信息……。BOM表输出EXCEL模板功能,要什么样的格式只要自己做好模板,元件信息做得规范的话,生成的BOM表几乎不用做任何编辑。

铺铜除了慢一点没有其他缺点,还配有铺铜管理器,方便查看所有的铺铜外,还可以定义铺铜顺序,快速预览铺铜的过程。

项目的概念是我最喜欢的,你所有的工作,全部的文件,包括所有的库文件、软件源代码,一键就能打包成一个压缩文件。到哪台装有AD(甚至只要绿色版)都可以成功打开查看编辑。

网友Q:
一直用AD~

楼主:
AD中的缩放和移动,直观而方便。纯鼠标操作,动态无极缩放和平滑移动。让你瞬间得到想要的视野。
查看网络,原理图中有彩笔功能。PCB中,没有比MASK更舒服的体验了。
原理图和PCB的过滤器功能(FILTER)其实非常强大,不常用到是因为有同样强大的INSPECTOR检视功能。

AD对PCB结构设计的支持,也非常到位。3D编辑模式和2D编辑模式随时都可以切换。 只要会一点3D软件设计,就能给每个零件建模,让你没有做板前,就能看到板子的样子。或者直接提交给结构工程师,精确且漂亮,他们不用再自己花时间去给板子建模了,方便观察结构上是不是有冲突。

网友R:
AD因为3D下布局之类的花哨功能,其他的没有,华而不实。AD的铺铜慢,慢的一塌糊涂。

大部分实用功能,大家都有,各有千秋。
AD的市场做的不咋地,没有人买。而正规公司,必须全部使用正版软件。所以我们买的是cadence。用老板的话说,这东西是个身份。

网友L:
你要是试过了ExpedtionPCB你就知道,其实作为这个行业软件,大部分功能都有,只是实现的方式可能有差别,不习惯的往往不是说按键或菜单的问题,而是一些设计思想的不同。
习惯与某一种方式,一下子不容易理解另一种方式。

是啊,一直用惯AD,十几年的铁粉,如果突然让我换其他软件的话…… 就像原来用狙步枪的,你要让他拿大刀去和敌人肉搏战……

楼主:
引用 网友R:
AD因为3D下布局之类的花哨功能,其他的没有,华而不实。AD的铺铜慢,慢的一塌糊涂。

大部分实用功能,大家 ...

3D功能并非华而不实,只是可能PCB设计不需要和产品的结构密切关联。
我板子完成后,最后总会在3D模式下观察一下,比如丝印有没有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3D功能并非华而不实,只是可能PCB设计不需要和产品的结构密切关联。
我板子完成后,最后总会在3D模式下观 ...

如果只是看一下丝印、绿油、焊盘,这个弄个二维的假3D就可以了。
3D模式下布局布线一点意义都没有。
AD的资源消耗大、稳定性略差,这两个和它的软件定位有关。

说句实话,AD的功能是全的。
至于强还是不强,这个比较起来各有千秋。
即使3D网络游戏再流行,2D的照样还是有人玩。实用是最重要的。斗地主比什么游戏都好。天天花里胡哨的,浪费电不说,偶尔还能卡机,还会秒退,有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只是看一下丝印、绿油、焊盘,这个弄个二维的假3D就可以了。
3D模式下布局布线一点意义都没有。
AD的 ...

呵呵~那极品飞车就不要开发了,大家玩玩小霸王的“火箭车”就好了哇。多省电~
那WIN8也不要开发了,占内存又多耗电,大家都用DOS好了哇~

网友S:
pads好像还存在bug,还是用cadence吧,约束超强。

网友L:
用惯了步枪,突然叫你用火箭筒,不习惯

那玩意儿,现在怎么看也不像火箭筒啊.步枪,我已经练到百步穿杨的境界了.

网友T: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提DXP的呢?我们公司画的电路图较简单,都在用DXP....

protel -> DXP -> AD 你也算PROTEL大军中的一员^_^

网友U:
allergo啊.这个是cadence的主推.pads,只是一个它和低端pcb软件的折中而言.

有领导叫我抛弃AD13,转向PADS...十几年啦,不舍得啊.AD没有什么不好.

网友V:
allegro 比较人性化,

网友W:
引用 楼主:
拉线这个概念一直不很清楚,是说自动推挤,自动布线(点对点)?AD也有,但我基本没有用过.

如果拉线是完全手 ...

并且,焊盘和导线不显示网络名........................

这是那个年头的版本。早过时了。
工具嘛仅仅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网友X:
用了4~5年的99,痛苦的转到allegro,结果就再也回不去了。上次要改个几年前的板子,把原理图和封装库全部重新画的

楼主:
这里是官网上的视频介绍:
http://www.altium.com/en/products/altium-designer/features

这个推荐看一下:
http://www.altium.com/en/video-routing-highlights

AD与99是完全不同的了。优秀的软件,能把布线工作变得是一种享受。

网友Y:
2楼说的太对了。楼主只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用过allegro,cadence毫无疑问是最佳软件,你没有学会你会说他麻烦,做焊盘负责,可这种初中生都会做的焊盘,你会学不会吗?用完allegro和orcad你对pads和ad的所以疑问都会消失,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烂,不过我个人觉得pads拉线上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事情没必要纠结,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应99  ad10  pads9.5 cadence16.5全部会用,只是哪一个更熟练而已,你之所以纠结,在于你还不会用,想着学别的是浪费时间,可实际上,软件都是相通的,根植于其中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Y:
2楼说的太对了。楼主只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用过allegro,cadence毫无疑问是最佳软件,你没 ...

cadence让人不爽的地方也不少!

网友Z:
我反正用久了AD,今年上半年搞了阵子Allegro,难受的要死,不过话说它的约束能力的确很强。画多层板非常有优势

网友AA:
这个主要是看每个人的习惯问题吧

网友AB(2015-01-08):
我也用AD,想了解一下PADS,学习了

网友AC:
如果不做高速PCB,都能完成,功能基本上都有,只是你会哪一款,另一个用法不是相同,但最终效果一样,
如果你是做高端产品,哪就是最好的Candence 公司的Allego ,大公司做手机电脑数码产品都是用这个,如中兴,华为都是用这软件,看你个人的能力,如果你电子方面知识上不了高端这个点,你就用AD或者PADS,

网友AD:
在学校protel99没学会,造成阴影,所以转到PADS9.0用logic+layout,也用Orcad+layout混着搞,在那公司一直用了2年多。
换工作,要求用Altium designer——刚开始还有点不屑。
还是觉得Altium designer用的最舒服,现在有时要改客户图纸,偶尔也用PADS,eagle,Cadence等
本人没有画过电脑主板,觉得一般的产品不管单层,双层,4层板用Altium designer足矣,
说PADS严谨,也许是有PART=CAE+DEAL的概念,实际上OrCAD也是这种概念,但是对比画原理图,OrCAD速度甩Logic好几条街,
说PADS严谨,也许是说DRC功能。LOGIC画完原理图后居然没有查错功能,一定要同步Layout才弹出错误提示,然后再回原理图改错,再同步layout查错。而且在PCB布局走线如果打开在线DRC功能,在LAYOUT中走线会不顺畅,一定要到ROUTER中才可以修改,当然也可以关掉DRC——但当短路时没有任何提示,反而容易出错。不过反正可以在LAYOUT和ROUTER之间切换来切换去。
所以PADS所谓的严谨个人觉得是迂腐,这个软件整体给人感觉是东拼西凑,而且拼凑之后还有缝隙。跑题了。
---说下PADS我烦的,视图缩放功能差,菜单归类差;Logic做原理图丑死;做CAE封装慢死还得配合LAYOUT来回折腾,很多菜单使用时不管你操作是否正确总有TXT提示弹出吓人一跳,无模命令没有快捷键快;当板框较大时,LAYOUT导入DXF会将单位由mm改为mil,非得在AUTOCAD中放大39.37倍再导入;板框一定要用闭合线,造成要你回AUTOCAD中改——有些异性板框是结构工程直接从3D软件导的,还得求助结构工程师;自动出生产资料比如CAM,BOM,装配图绝对会出错,必须用手工设置,较繁琐;
---说下PADS能轻易做到,但Altium要费劲的:
1 PADS在做PCB封装时能方便的导入DXF来做异型封装,PADS直接有这个菜单
Altium 没有这个菜单,在做封装时不能导入DXF。虽然也有办法:在PCB界面中导入DXF后复制粘贴到LIB中,但是麻烦,没有效率。
2 PADS移动移动某一个物体时,可以使物体直接吸附在鼠标上,而且可以选择3个位置的吸附点(物体中心点,原点,光标点)
这个在画封装时候非常方便。
Altium做到不直接,可以剪切再粘贴实现,过程中必须找准坐标。
3 如果都不用封装向导,做多引脚封装时,PADS有分步重复功能,Altium只能用智能粘贴;
PADS重新编号功能,Altium只能一一去改。
4 PADS在ECO模式下添加网络很方便,直接拉线就能添加,Altium只能选择后一一改网络。
5 PADS可以只针对当时的PCB修改某个元件封装,而不改动库里面的封装。Altium只能修改库里面的封装再同步到PCB。
6 PADS router 中添加差分线,等长线,走蛇形线设置比Altium方便.Altium要在SCH中提前设置差分线,走差分线还行,走蛇形线等长线功能难用,过程中经常(而且必须)要打开设置。
7 导入结构图后,有些元器件位置是有规定的,PADS有个无模命令SO,它能方便的设置原点在某个物体中心---配合吸附移动功能可以快速的让你按照结构图去摆放元器件。Altium没有此功能,只能修改坐标---我是直接用眼睛去瞄准的,可能不精准。
8 PADS现在的版本中有捕捉功能,例如可以捕捉2D线中心点,交叉点,垂足等,Altium没有此功能

网友AD:
9 在多通道电路时,PADS 中的复用功能只需在LAYOUT中就可以方便使用,
Altium 必须要先在SCH中采用方框图原理图设置好模块,才能在PCB界面中使用ROM来实现,就是说直接在PCB界面使用ROM是不能实现复用的。
Altium画原理图虽然有个‘片段粘贴’,实际就是复制粘贴,只不过它用了一个粘贴板来装这些模块电路意义不大。
10 PADS 有‘宏’的功能,能将多步骤的操作进行‘录制’,再对宏做一个快捷键,就相当于一键实现了很多步骤的操作。(基本和word软件中的一样 )此点对于工作内容较固定的人很有用,比如一键进入做DEAL,一键铺铜,一键进行连接检测等。
以上10点是我看好PADS的地方,除此之外没有半点看好。

---对于设计规则,我觉得PADS的归类太差了,而且根本没有含括PCB中所有的元素。
我个人喜欢的就是Altium的设计规则,分类有序,含括广,自由度高,可以达到对每个元素进行规则约束,这些元素含括所有元器件,焊盘,铺铜,字符,层,线等等
简单举例: 铺铜,要求对A原件引脚全覆盖,对B原件引脚正交连接:
Altium在rule中对原件设置即可,PADS就不能直接做到(当然也有笨办法的就是贴铜皮)
---对于走线,Layout不如Altium,Altium不如Router,但需要在layout 和Router两者间切换来切换去,费时间不说,很容易让人生气:这么明显的缺陷,PADS就是不去改善。
---对于选择,PADS要强于Altium,并不是说不能实现像PADS中的“选择元器件”“选择网络”这样的功能。
比如PADS用ctrl+alt+c设置只显示顶层字符,那么在选择时只能选择字符。
Altium用L层设置,用ctrl+D也能只显示顶层字符,但是在选择时并不是只选择字符的,而是会弹出选择菜单,就是说即使看不见的物体也在选择项中。
网上看帖,高手的方法,需要利用Y键进入filter(值得一提的是Altium 可以对filter进行自由定置,这一点算找回点颜面)
---对于3D,PADS不如Altium,即便你在solid work做的再漂亮的模型放到PADS中看都变成一堆青砖。
---对于所谓耗电脑资源,altium一般情况下不输PADS。但是设计有大面积的多次铺铜,或者网络数量较多时,Altium就真要跪了(即便把altium在线DRC关掉)
主要体现有:
在大面积铺铜时,且有多处铺铜重叠时,altium反应会很慢;
在大面积铺铜后,再进行走线等反应会很慢,严重时会卡机,甚至死机,所以Altium的大面积铺铜之前一定要保存文件。
至今记得一个气到喷血的经历,画客户提供的LED TV背光驱动和背光灯条,本来原理图不到50个器件,但是在画PCB时却出现死机,铺到灯条板就死机,后来仔细想想原因,灯条板铺铜面积太大了(是42寸TV上的灯条),而且我把好几个灯条板全部画在同一个PCB中。后面解决方法是把驱动电路做成一个PCB,把单个灯条做成一个PCB,这才搞定。

总结,单就原理图和PCB而言,
PADS一直没大创新,多少次改版其实只是在脸上扑粉,程序容量是弄的越来越大,创新和实用性的改变基本没有。
altium也改版很多次,有些应该算作创新经典,比如protel改为dxp,dxp改为altium,目前值得称道的是把PCB工具和FPGA工具的license文件分开。

网友AE:
PCB设计最高境界就是艺术设计。跟用什么工具没关系。就像用油画笔、毛笔、刻刀都能做出最好的作品。

网友AF:
我只想他们有中文版就行

网友AG:
那个用着顺手用那个  都是工具

网友AH: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安装文件大小就知道了,
另外,我不建议你拿pad比,
你用过cadence之后就根本不想用pad AD 和99 ...

正解,公司最近招了个硬件大神,我学习到了很多又,不过还是要谢谢您前期给我的帮助,真的谢谢您了。前辈!

网友AI(2016-03-04):
用惯AD, 前段时间被迫学习cadence, 觉得CADENCE 简直反人类.设计过程极其繁琐,约束强但是超级麻烦.

网友AJ:
PADS 没法阴阳拼板,所以不用

网友AK:
pads也就是前几年占优势,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占用资源少,其实不如altium
pads很多设置和方法都是反人类的。

网友AK:
引用 网友AI:
用惯AD, 前段时间被迫学习cadence, 觉得CADENCE 简直反人类.设计过程极其繁琐,约束强但是超级麻烦. ...

cadence就不是给人用的,一般公司切忌要少碰。

网友AL(2017-02-15):
PADS性能比较好

网友AM(2017-06-14):
AD和PADS都用了3年多,说说我个人感受
1、PADS速度快,无可争议,AD卡顿(有人会说现在PC硬件这么好,怎么会卡,不好意思,现在公司的硬件还是那吊样双核 2GB)
2、出图速度,公司一般要求板子尽快的完成,并保证质量。遇到几个公司,包括画手机板卡的,复杂平板的,都是用PADS的。AD的操作速度确实慢了。
3、严谨性,都差不多,AD的优势也有,例如群组布线,3D、仿真等等完爆PADS。

网友AK:
pads比较反人类,确实比allegro和altium难用很多。

网友AN:
orCAD的缩放比例也比较反人类,是级跳的,要么太小要么太大。

网友AO(2017-09-08):
我大部分用AD,也有用PADS,AD胜出PADS的地方远远大于PADS胜出AD的地方。
拼板,AD完全秒杀pads,
焊盘,PADS+1分,因为PADS能出异型焊盘,AD不能,很多情况下异型焊盘能很好很方便地解决一些问题,AD是靠堆叠来处理同样的问题。
封装,PADS的PCB与SCH要脚对脚,AD的SCH一个脚能对应PCB的N个同名脚,自动连接到位,并可单PCB文件随意更改封装、脚位,SCH同样可以做到。
互更,PCB->SCH,或SCH->PCB,AD的操作方便性远超PADS,
规则约束,PADS虽说繁杂,但熟悉后整体来说可操作性对比AD,AD一些细节就比不上PADS了。
铺地,PADS+1分。
出工装图,PADS稍差点AD,或许我还不熟悉,但还觉的AD设置界面较人性化。
打开新文件,在已运行程序并打开了一个文件时,PADS会让你选择是关闭当前文件,并打开新文件,还是运行一个新程序窗口并打开新文件;AD就2话不说,直接上一个新标签显示新文件。窗口缩放,AD能实时查看,PADS还做不到这点。
AD的窗口,拆分、合并随心所欲,PADS目前还做不到。
AD可以说是一个IDE环境,SCH、PCB、各种编辑器、仿真(很烂!),差不多是一个全家桶了。而PADS还是PCB、SCH各行其道。想使用一个新功能,可能就要打开一个新程序/窗口,略感不便。
更高级的应用,如多通道、多人协作模式,AD有但没用到过,PADS不详。
因为AD用的时间长,PADS用的时间短,个人更倾向于AD系列。
在用的是AD9,PADS9.5,以上就这两个版本做出的对比,或许有点片面吧。。

网友AP(2018-12-20):
看你用来做啥, 如果是一般的板子,AD可能还快点。如果板子很复杂,AD可能比较费力。毕竟,人不识货,钱识货。PADS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AQ(2019-04-24):
楼主是AD公司的吧?

网友AP(2019-09-19):
AD就是人性化方面做得好,一些和工程没关系的,例如3D,平滑拖放就秒杀PADS和ALLEGRO。对初学者和一些需要廉价工的公司比较有吸引力。

从制图上说,AD不是一般的差。越是负责的设计,AD的弱点就越明显。如果是一些要求不高的扳子,用AD反而觉得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