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启动时间

楼主:
问下,stm32从上电到程序正常运行时的启动时间大概多少,有什么办法能减小stm32的启动时间,达到20ms之内?

网友A(2013-11-11):
应该在不到1us的时间就可以了,20ms太长时间啦!

网友B:
如果是从复位信号正常开始算到程序正常运行. 通常不会这么久.
但往往是因为晶振的启动时间引起的. 如果使用 HSI 做时钟, 就会非常快, 如果初始化代码没有做什么延时的话, 最快应该可以到微秒级以内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测量?

网友C:
数据手册上有说明,假定你要求的是第一次上电,按你的要求包含
1、充分复位的时间;
2、内部RC震荡稳定的时间;
3、开始执行第一条指令(不知道你说的正常运行是否包括你自己的初始化代码,要不这个说不清楚)。

我拿数据手册 DS5319 - STM32F103x8_B v14(December 2012 Doc ID 13587 Rev 14)说明
1、充分复位的时间;
第一次上电,VDD/VDDA低于2V以下,STM32内部在复位状态,高于2V,STM32内部包含的POR(上电复位电路)模块会工作,它会钳住复位信号,直至复位电压达到VPOR(Max)。这里有个参数Reset temporization

这个过程仅在第一次上电才会有的。时间最大是4.5mS,数据手册40页,Table 11. Embedded reset and power control block characteristics

如果VDD没有跌过PDR的min值,这个时间没有,仅是Reset上的复位脉冲宽度,20uS。我看你提到的是“上电过程”,这个时间可以不计。

2、内部HSI RC震荡稳定的时间;
STM32上电是先已内部HSI做时钟源起振,要考虑的是内部HSI的起振时间。数据手册55页,Table 24. HSI oscillator characteristics,这个值不等同于睡觉唤醒时间(见数据手册57页,Table 26. Low-power mode wakeup timings)。最大2uS

具体时间你自己加吧,我说的都是硬件的,你能改善的只有“3、开始执行第一条指令”及之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测量?

不信版主,还不信ST的文档?

如果谁都不信,就自己写个小程序,把某个管脚拉高拉低,然后用示波器检测电源信号和这个管脚。有什么结果回来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