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滤波器特征阻抗做什么用的?给电源滤波,特征阻抗怎么定

楼主(2013-11-11):
请教这个问题。
参照书本做了个3阶段巴特沃斯低通,根据归一化方法做的。求得了1欧特征阻抗下的值。
想给输入电源做滤波,请问特征阻抗该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征阻抗是1欧的值,負载N欧之时各电感电容作后绩的乘N及除N倍处理(这里我不作詳细定律描述,請自查),你的书 ...

怎么算这个知道,书上有。我的意思是,我给电源滤波,不知道后面的负载情况,这里的特征阻抗要怎么定?类似下面的图。

那个特征阻抗是我随便定的。

网友B:
做电源滤波主要考虑电流和电感的磁饱和......阻抗常按50欧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