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教方案,两线制交直流两用接近开关电源部分思路

楼主(2013-11-11):
我正在开发接近开关,这次的项目要求接近开关的输入电压在220V~20V交流,400V~30V直流两用的;要求漏电流小于1.7mA,输出时的压降小于8V。

接近开关检测部分已经实现,整体功耗在0.5mA左右,但是电源部分出现问题,本身接近开关的体积非常小,就不能使用隔离变压器一类的器件,只能用稳压二极管。

但是输入电压范围太宽,在保证400V输入的时候的整体电流,限流电阻非常大,但输入电压降到20V的时候,稳压二极管没办**常工作。

求给个思路。

网友A:
两级稳压
比如先用80V稳压管做第一级稳压,第二级稳压到目标值

楼主:
关键是输入电压的压差太大了,满足低压的时候就没办法满足高压。而且两级稳压功耗太大

网友B:
体积小到什么程度?SOP8加小工字电感有位置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体积小到什么程度?SOP8加小工字电感有位置不?

光有SOP8和工字电感的位置还不够啊,还要有反馈环节和稳压环节的位置啊,难道是我的想法太落后了?不过这种方案确实不错啊,能够得到稳定的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体积小到什么程度?SOP8加小工字电感有位置不?

弄不好就干扰接近开关的处理电路了~~~

楼主:
肯定没有sop-8+工字电感的位置,位置大小也就是一个sop8+电阻电容的位置。

网友E:
你的接近开关工作电压是几伏?
交流20~220V也就是直流30~310V左右,考虑到220V电压不稳,可能到280V(约直流400V),所以要求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大

通常的做法是不管交流还是直流,输入后第一个环节就是整理,整流成30~400V的直流,然后这个直流要降压处理,降压到你的电压范围,给我的感觉,这个东西很危险(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