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进来看看:学习DSP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11-11):
一、问:如何解决Flash编程问题:可不可以先用仿真器下载到外程序存储RAM中,然后程序代码将程序代码自己从外程序存储RAM写到F240内部Flash ROM中,如何写?
    答:如果你用F240,你可以用下载TI做工具。其它也可以这样做。
二、问:C5510芯片如何接入E1信号?在接入时有什么需要注意地方?
    答:通过McBSP同步串口接入。注意信号电平必须满足要求。
三、问:请问如何通过仿真器把.HEX程序直接烧到FLASH中去?所用DSP为5402是否需要自己另外编写一个烧写程序, 如何实现?
    答:直接写.OUT。是DSP中写一段程序,把主程序写到FLASH中。
四、问:我正在使用TMS320VC5402,通过HPI下载代码,但C5402内部只提供16K字存储区,请问我能通过HPI把代码下载到它外部扩展存储区运行吗?
    答:不行,只能下载到片内。
五、问:电路中用到DSP,有时当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但DSP加载程序不成功。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答:复位时无法加载程序。
六、问:DSP和单片机相连组成主从系统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建议使用HPI接口,或者通过DPRAM连接。
七、问:用DSP开发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系统相比,有何优势?DSP一般适用于开发什么样系统?其开发周期、资金投入、开发成本如何?与DSP接口电路是否还得用专门芯片?
    答:1.性能高;2.适合于速度要求高场合;3.开发周期一般6个月,投入一般要一万元左右;4.不一定,但需要速度较高芯片。
八、问:DSP会对原来模拟电路产生什么样影响?
    答:一方面DSP用数字处理方法可以代替原来用模拟电路实现一些功能;另一方面,DSP高速性对模拟电路产生较大干扰,设计时应尽量使DSP远离模拟电路部分。
九、问:TMS320LF2407A/D转换精度保证措施。
    答:参考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干净。
十、问: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问题?
    答: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十一、问:请问我用5V供电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是否可以将其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再接到DSP时钟输入端,这样做话,时钟工作是否稳定?
    答:这样做不好,建议使用晶体。
十二、问: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AD)接口时候,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D采样稳定性?
    答: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但在一点接地。
十三、问:DSP主板设计一般步骤是什么?需要特别注意问题有哪些?
    答:1.选择芯片;2.设计时序;3.设计PCB。最重要是时序和布线。
十四、问:在硬件设计阶段如何消除信号干扰?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
    答:1.模拟和数字分开;2.多层板;3.电容滤波。
十五、问:在电路板设计上,如何很好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答: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专用防静电器件。
十六、问:DSP板电磁兼容(EMC)设计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答:正确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关键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

网友A:
cmd的问题是个问题,还在研究一下呢。

网友A:
dsp的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一直在学 发现还是有很多不懂   DSP要学的真的还很多

楼主:
是啊,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积累丰富的经验的。

网友C:
感觉dsp麻烦多了。。。:dizzy:

网友D:
这些问题很基本的,针对性很强的么

网友E: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楼主多多分享

网友F:
还不错,有点方向感了,刚刚接触DSP 楼主的帖子对我很有帮助,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