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请问大家一个485通信线路设计?

楼主(2013-11-11):
请问大家一个485通信线路设计,我们公司是做光伏太阳能的,设备与设备之间需要串联起来通信,在物理放通信线缆因注意什么?如抗信号干扰等问题?

网友A:
线缆根据应用场合的电磁环境决定,一分价钱一分货。电磁干扰不严重的地方,普通双绞线或网线就行,距离短时甚至不用双绞线都可以。在电磁干扰很严重的地方得用专用的485屏蔽双绞电缆,雷击频繁的地方,还得套管。

楼主:
你有485通讯方面的书籍没,给我介绍几本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