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与485如何共用一个串口

楼主(2013-11-11):
如题所示,MCU是STM32,我想只用一个UART接受232与485,现在的接法是MCU的TX直接与232和485的TX引脚相连,MCU的RX端接一上拉电阻与两二极管正端,一二极管负端接232的RX,另一个接485的RX,(构成一个与门),却通信不了,单独232或485可以

网友A:
RS232+485无源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485无源转换器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B:
还是双串口吧!保险

网友C:
我是在232的RX上串1K的电阻后与485RX并接到MCU,实际使用中验证是可以的。

网友D:
加两个2级管 上来 输入

网友E:
RXD 做个与门电路就行了,不管使用二极管、三极管、74芯片,反正就是与门。当然,缺点是不能同时使用 232 和 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