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芯片+20M甚至40M的AD有什么成熟的方案么?

楼主(2013-11-11):
请大虾说说,谢谢!

楼主:
看来做高采样的人比较少呀。有什么单片机自带20M以上AD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做高采样的人比较少呀。有什么单片机自带20M以上AD的么?

单片机自带20M以上AD的 非常少,STM32F303带12位5M的AD已经很快了,当使用双ADC模式时可以更快,按10位或8位进行转换时也可以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自带20M以上AD的 非常少,STM32F303带12位5M的AD已经很快了,当使用双ADC模式时可以更快,按10位或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自带20M以上AD的 非常少,STM32F303带12位5M的AD已经很快了,当使用双ADC模式时可以更快,按10位或 ...

双AD模式可以做到10M采样么?

网友B:
这么快的AD,STM32吞不了它的数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的AD,STM32吞不了它的数据的吧....

加大的buffer啥的也不行么

网友C:
我们有16m 12位AD MCU

网友D:
我看只有外挂FPG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16m 12位AD MCU

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