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常见仿真器问题的小结

楼主(2013-11-11):
并口仿真器
1、 仿真器的灯不亮;  确认仿真器是否连接在目标板上,并且目标板已上电。一般的,满足上述条件的仿真器的灯是亮的。  注:仿真器的灯不亮并不能说明仿真器无法使用,如果仿真器使用正常,不影响目标板调试,可能只是仿真器上的LED损坏。
2、 设备配置工具SDConfig无法复位仿真器;  BIOS设置中把并口工作模式设置成EPP模式。如有版本,请选择EPP1.7。 确认仿真器是否连接在目标板上,并且目标板已上电。(详细安装步骤请参考并口仿真器安装说明)
3、 设备配置工具SDConfig可以复位仿真器,无法通过JTAG测试;  确认仿真器侧面5V电源是否接通。 4、 仿真器速度太慢;  并口仿真器属于XDS510系列,性能较弱,加上并口通讯速度的限制,在仿真某些DSP时会显得速度较慢,建议客户换用XDS560系列仿真器。

USB仿真器
1、 连接仿真器后,PC显示连接到一个未知设备;  按照USB仿真器安装说明将仿真器驱动安装完成。  如果故障依旧,请尝试连接PC上其他的USB接口。
2、 仿真器的灯不亮;  请参照并口仿真器的解决方法。
3、 仿真器复位工具无法复位;  确认仿真器是否连接在目标板上,并且目标板已上电。 确认仿真器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
仿真器故障
1、 仿真器完全无法使用;  不要草率认为仿真器已经坏了,首先尝试更换JTAG线。
2、 仿真器工作时温度很高;  仿真器在正常使用时是有一定的发热量的,如果仿真器无法使用并且通电后温度很高,则内部电路已被击穿。
CCS故障
1、 打开CCS时显示显示无法初始化目标CPU;  确认按照仿真器安装说明正确配置CCS仿真环境。  关闭CCS,手动复位目标板,如果硬件无法复位,使用仿真器自带的复位程序复位JTAG设备,或者将目标板断电实现复位。
2、 使用DEC2407的例程,在loadprogram时总是显示无法校验正确的地址;  DEC2407的例程全部定位在FLASH中,loadprogram是将程序放入RAM中,两者地址冲突。DEC2407硬件将工作模式固定在MC模式,加载例程中的gel文件,在gel菜单中disable flash实现将工作模式转换成MP模式,或者修改CMD文件,将定位于FLASH地址的程序和数据定位于RAM。
3、 使用DEC2812的例程,编译总是报错;  按照产品用户指南的说明,每一个例程都要加载对应的gel。  使用rts2800_ml.lib来替换原来工程里的rts2800.lib,rts2800_ml.lib可以通过windows的搜索工具对CCS的安装目录进行搜索来定位。
4、 FLASH烧写插件安装不上,总是显示检查不到正确的CCS;  烧写插件与CCS的版本是对应的,无法混用。请登陆TI的官方网站下载正确的烧写插件。
5、 使用烧写插件烧写时显示API错误;  插件的API定位错误,请重新定位API。 插件的版本错误,请尝试更新插件。
6、 烧写插件打开时全部显灰,无法使用;  请确认芯片是否第一次使用,如果曾经加过密,请在密码区中填入密码并解密。 如果没有加过密,芯片可能处于“预锁”状态,直接点击“unlock”即可。 Flash编程电压3.3V不稳定。  Flash数据被全部置零,flash被永久锁死。
7、 烧写过程非常缓慢,停在其中某一段,烧写进程停止;  使用CCS的halt CPU功能停止烧写。检查flash编程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有硬件 断点没有去除。  8、 插件显示无法支持正在使用的芯片;  插件版本过旧,请尝试更新插件。
实验故障
1、 DEC2407、DEC2812的USB实验,PC总是检测不到USB设备;  第一次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要将例程烧写进flash,然后再将USB接通PC即可。
2、 DEC2407的AD实验精度非常差;  TMS320LF2407A的结果寄存器低六位无效,读取时右移六位
3、 DEC2812的AD实验精度非常差;  首先将信号源的正极接上AD采样通道(J6或J17的ADCIN),然后将信号源的地、ADCLO、电机驱动接口的地(J6或J17的GND)短接。上述方法使用的是AD内部参考源,如果使用外部参考源可进一步提高精度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  顺便加上我的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640912-1-1.html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值得收藏

网友C:
分析的很好的。谢谢的。

网友C:
仿真器在win7不兼容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C:
楼主应该好好研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