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芯片型号-无线对拷遥控电路

楼主(2013-11-11):
请教各位老师,车库无线对拷遥控器原理,除了24c02,谁知道另外那个贴片型号?其原理是什么,里面储存了各品牌门机的遥控码了吗?既然是对拷学习型遥控器为什么有的遥控器学习不成功?
谢谢

楼主:
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另外一个就是个廉价单片机, 你随便用一个就行, 如果你用的MCU有内部EEPROM, 你就不必外挂24C02

原理灰常简单, 就是事先已经存储了很多种码, 试的时候逐一调用, 当对的时候就固定下来,以后就用这个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就是个廉价单片机, 你随便用一个就行, 如果你用的MCU有内部EEPROM, 你就不必外挂24C02

原理灰常简 ...

谢谢,为什么事先要存储很多种码,既然是对拷学习,不就是将要复制的遥控器发射的码学习进去吗?

楼主:
另外滚动码每次发射都是变化的啊

网友B:
来看看大神回复 顺便学习知识

网友C:
4L误导人家了。
24C02才2K位,就是说只能存256字节的数据,能事先已经存储了很多种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4L误导人家了。
24C02才2K位,就是说只能存256字节的数据,能事先已经存储了很多种码?
...

那个贴片式什么型号?

网友C:
常规通用的14P的CPU不多,我只知道有一款EMC的78P153,如果的自行封装或代用品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有外挂24Cxx,很显然MCU内部没有EEPROM,也不是Flash的,就是一种便宜的OTP单片机。
这种是对拷的,就是把原遥控器靠近这个,原遥控器发射的时候,这个遥控器复制到它的编码。

网友D(2014-04-09):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E:
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