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放大电路 信号的请教

楼主(2013-11-11):
如图,两个图中,
JP1 是个外面传进来的 高低电流信号,,1信号 大约15~20ma ,,,0信号大约1.5ma

我就是想问:LM2902 地方对应的1信号时的电压大约是多少,,,0信号时 大约的电压能使多少

楼主:
jp1 电流为1.5ma  就表示0,
jp1电流为15-20ma就是1,,这样不就是有数据了传输了。

网友:
初中物理上的欧姆定率,你去好好研究一下就知道是多少了。

网友A:
看你R多少呀,u= IR,直接算就行了,如果R33电阻太大,外面的电流提供设备电压不足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B:
不明白哦

楼主:
上面所有的电阻都标了阻值了,
R33=1 欧姆
R34=15 欧姆
R35=1 0 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