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8335内部的AD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1-11):
最近有用到28335内部的AD,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我打输入AD通道的信号是1.5V,结果仿真时在结果寄存器里的值是4068左右,也就是采样得到的值是3V,原以为可能是参考电压或者其他的问题使得采样值抬升了,我用0.5的信号输入,结果仿真得到的值是1v,也就是说是有一个2倍的关系,求用过的朋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TMS320F28335上有16通道、12位的模数转换器ADC。他可以被配置为两个独立的8通道输入模式,也可以通过配置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1,将其设置为一个16通道的级联输入模式。输入的方式可以通过配置 AdcRegs.ADCTRL1.bit.ACQ_PS=1,将其设置为顺序采集。即从低通道开始到高通道结束。
其数字值由下面公司来计算,其中公式中的3为片内参考电压Digital Value=4096*(Input Analog Voltage-ADCLO)/3
ADC可以分为SEQ1和SEQ2两个模块,其中SEQ1包括ADCIN00--ADCIN07;SEQ2包括ADCIN08--ADCIN15。SEQ1模块可以通过软件、PWM、外部中断引脚来启动,而SEQ2不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引脚来启动。另外就是ADC可以与DMA进行数据交换。  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B:
看看你的数值是不是读取的时候有问题的?

网友B:
或者你直接按照这个/2吧。

网友C:
如果信号没有被电路放大的话,只能说明AD采样根本不正确,得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分享出来

网友D(2014-03-22):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