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240*320的TFT屏幕吃力吗?

楼主(2013-11-11):
小弟打算用一个240*320的TFT屏幕做显示输出,但是以前没用过这种屏幕,不知道stm32驱动240*320的TFT屏幕吃力不吃力?大概要占用CPU百分之多少的资源?或者说完整刷完一屏需要多少时间?

因为现在这个系统已经使用了6个定时器,每个定时器平均0.25ms就会进中断设置对应GPIO口的电平,所以心理上感觉CPU有点吃紧了,想请有经验的大牛们帮小弟看看,会不会芯片处理速度不够?目前用的是STM23F103的芯片,如果用STM32F407的芯片会不会好一点?

更新一下问题:我这块板子上是跑了UCOS系统的 不是裸奔的,CPU速度会不够吗?

网友A:
你太小看 stm32 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小看 stm32 了,呵呵

怎么说?
因为我以前看我同学的板子刷新TFT屏幕很慢的,大概需要1.5秒的样子,所以我怕到时候6个时钟中断加上TFT屏幕刷新,系统速度会跟不上。

网友B:
不至于需要1.5秒那么长. 比较没效率的搞法,每秒500000个点没有问题的,320X240大约100多毫秒

网友B:
而且你的应用不至于需要频繁全屏刷新吧?

网友C:
    跟刷屏的速度应该没太大关系。
    有关系的,应该是字体点阵(字库)存放的地方。
    如果是英文字符,字库可存放在程序FLASH中,刷屏超过30帧是没问题的。

网友B:
30帧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网友C:
    在工业应用方面,显示的效果,只要人的眼睛能辩别就行,10帧/秒的速度,应该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D:
10几帧应该无压力。

网友E:
如果你每0.25ms近一次中断 还要处理数据的话 再加上其他中断
那么103刷屏估计也就剩每秒几帧差不多了。

每秒刷十几帧那是在全部理想甚至DMA的情况下

如果是JPG从FLASH读出来再刷到屏上得1秒多

网友F:
429有带TFT控制器

网友G:
其实刷整屏1S多点是可以接受的,做应用的时候刷整屏的机会应该不多的,如果你要经常刷整屏的话你的设计可能要改改了

网友H:
不要听他们的  他们根本没实际用过  做一款好的产品 带屏的话 103很难了 中断频繁的话

网友C:
   13楼说的对。
   如果你跟某人一样,需要时时刻刻处理1us的中断,那刷屏1s,已经很快了。

网友I:
算算240*320的TFT一个页面的最大数据量是多少,在算算你的STM32到TFT接口(FSMC? SPI?)的最大数据量的吞吐时间,再看看你的中断间隔,不就估摸着大概知道能不能出来了。

刷一个页面全部数据这是最恶劣的情况,通常有GUI的话不会这么刷,比如439系列有个图形加速器DMA2D,支持层自动重叠等特性。

网友H:
stm3210x系类 就不是为了驱动屏 应用不在于此 什么都不干就是刷屏都很难了 何况如此频繁的中断

网友J:
320*240*3约为300*250*3=225000字节.
8bit刷新需要写0.2M条指令,保守估计0.4M条.假定20MIO
0.4/20=200ms,加上你的应用层算数据,那就要1s了.
看你优化水平了

网友B:
16BIT色深,16BIT FSMC接口,一次一个点...

网友K:
,如果做一个800*480的,7寸屏那用STM32合适吗?

网友I:
要上429/439这种带LCD驱动模块的,估计才hold住

网友L:
可以,启用FMSC总线模式
新唐M0都能行。通过EBI总线刷。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上429/439这种带LCD驱动模块的,估计才hold住

407行吗?用什么接口呢?4xx系列的芯片不太熟啊~~~
还有就是 我板子上是跑ucos系统的,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听他们的  他们根本没实际用过  做一款好的产品 带屏的话 103很难了 中断频繁的话 ...

407行吗?
还有就是 我板子上是跑ucos系统的,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楼说的对。
   如果你跟某人一样,需要时时刻刻处理1us的中断,那刷屏1s,已经很快了。 ...

407行吗?
还有就是 我板子上是跑ucos系统的,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320*240*3约为300*250*3=225000字节.
8bit刷新需要写0.2M条指令,保守估计0.4M条.假定20MIO
0.4/20=200ms,加 ...

用407行吗?
还有就是 我板子上是跑ucos系统的,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M:
stm32 毫无压力

网友J:
说毫无压力的.都是在忽悠....你必须简化你的ui进行速度优化.8bit十多帧,16bit两倍20多帧.这个差不多是ucgui的默认测试结果吧

网友N:
STM32用FSMC的话还是很快的

网友O:
我这里480 * 320,16bit的屏,用16bit的FSMC刷新速度还是足够的,以前测试能到20左右,即使现在程序复杂了,10+的帧数是有保证的,这种速度也就够用了。
不过相对的,第一不能有过于频繁的中断,第二软件优化必须到位。

网友P(2017-08-13):
如果是单片机自己从flash里读取图片再传送到 显示屏上的话,像 200M 的arm9,都稍微吃力,别说70多M的103了,如果单片机用的低端的,显示又要频繁转换 的话,一种方案是用lcd控制器芯片 驱动LCD,单片机通过SPI之类借口控制驱动芯片即可(或者直接用串口通信的带控制器的LCD屏),另一种方案是用像F4这种高性能带控制器的芯片,个人观点

网友Q:
stm32f103
8bit 刷 120*160 屏.程序直接从 DATA区逐个搬到PB.
从示波器看,一帧大概消耗 20 ms.

刷240*320 估计达不到流畅的程度.

网友:
基本上51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