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转单端电路分析

楼主(2013-11-11):
这是AK4393数据手册上的推荐电路,可是没有任何的说明文档,表示反馈部分看不懂,求指导

网友A:
在低频,,在小于几百千Hz时,电容的影响可以忽略。Vout=(AOUT+)-(A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低频,,在小于几百千Hz时,电容的影响可以忽略。Vout=(AOUT+)-(AOUT-).

那在负端输入的1K电阻,包括正端的1K电阻,在计算放大倍数的时候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B:
你就当 运放输入阻抗增加1K ...(或许应该这么理解, 高手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