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帮忙讲下这个消抖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3-11-11):
(图片)

网友A:
电容C2和电阻R6有消抖动功能。C2越大,消抖功能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C2和电阻R6有消抖动功能。C2越大,消抖功能越强。

但是不管按键摁下与否 8脚输出都是1啊

网友A:
那是你的电路错了。把S4装在R4下面的两点之间。

网友A:
U4C的10处有一50k电阻接地。

网友B:
利用的是通过R6给C2充电或放电,只有C2达到一定电平被识**才有触发。这就是消抖。

网友C:
键未按,4,5pin为1,6pin为0,9为0,10为0,8=1
键按下,4,5pin为0,6pin为1,9为1,4,5pin为1,6pin为0,9pin为0,10pin为0,Vcc经R6对C2充电,由于电容C电压不能突变,初始时10pin为0,8pin=1,经过延时,10pin=1,8pin→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管按键摁下与否 8脚输出都是1啊

你把104换成10uF的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键未按,4,5pin为1,6pin为0,9为0,10为0,8=1
键按下,4,5pin为0,6pin为1,9为1,4,5pin为1,6pin为0,9pin为0,10p ...

如果键按下了,Vcc还能通过R6对C2充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键按下了,Vcc还能通过R6对C2充电吗?

如果键按下了,
刚按下时,C2的电压,不能马上为0,需要经过R6,放掉??

网友F:
看电路8脚只有很短的时间输出低电位,其余时间都是高,电路后面的应用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键按下了,
刚按下时,C2的电压,不能马上为0,需要经过R6,放掉??
...

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是放电,不是充电

网友G:
在键按下时,保证只产生一个低电平脉冲;这脉冲随C2放完电或键松开而消失。好像并无消抖功能。

网友H:
R6上并联一个二极管 可以控制 充电 放电快慢,这个取决于所放二极管的方向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在键按下时,保证只产生一个低电平脉冲;这脉冲随C2放完电或键松开而消失。好像并无消抖功能。 ...

前面的7400在按下按键时产生1ms左右的低电平触发脉冲,后面的555应该是一个单稳吧?消抖的时间常数应该由后半段电路控制。

网友J: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很高深的样子,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电路错了。把S4装在R4下面的两点之间。

那样这个电路还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的是通过R6给C2充电或放电,只有C2达到一定电平被识**才有触发。这就是消抖。 ...

大致明白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未按,4,5pin为1,6pin为0,9为0,10为0,8=1
键按下,4,5pin为0,6pin为1,9为1,4,5pin为1,6pin为0,9pin为0,10p ...

UC4第十脚的初始状态为什么是 0 呢?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VCC和GND通过R4  R6给 C2充电,充电完成10脚应该是 1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键按下了,Vcc还能通过R6对C2充电吗?

未按下  充电,按下放电是不是? 低电平时间就是电容放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键按下时,保证只产生一个低电平脉冲;这脉冲随C2放完电或键松开而消失。好像并无消抖功能。 ...

明白了,这就是产生一个出发脉冲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电路8脚只有很短的时间输出低电位,其余时间都是高,电路后面的应用不知道了。 ...

应该是这个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UC4第十脚的初始状态为什么是 0 呢?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VCC和GND通过R4  R6给 C2充电,充电完成10脚应 ...

C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初始为0,随着充电慢慢升至Vcc,变成"1'

楼主:
引用 网友C:
C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初始为0,随着充电慢慢升至Vcc,变成"1'

哦哦,那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初始为0,随着充电慢慢升至Vcc,变成"1'

非常感谢,这个小问题都解答的这么认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小问题都解答的这么认真

电容是电压不能突变
电感是电流不能突变
2个很有用的特性
哈哈,77年在上工大读书,俺电工课是免修的,晕,别人都在上课,俺在走廊里闲逛,帮书店老板搬武打书.

网友K:
t叔果真是强悍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是电压不能突变
电感是电流不能突变
2个很有用的特性

前辈,受在下一拜

网友K:
所以是按键按下时C2放电,按键断开时C2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所以是按键按下时C2放电,按键断开时C2充电?

我猜是
引用 网友L: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 网友C:
键未按,4,5pin为1,6pin为0,9为0,10为0,8=1
键按下,4,5pin为0,6pin为1,9为1,4,5pin为1,6pin为0,9pin为0,10p ...

清晰明了,令人叹服!只是还有一些疑惑,就目前电子行业来说,完全可以把此电路的硬件成本和PCB体积开销用来升级MCU(并非必须),不得不承认这类电路很经典,恐怕以后用的人越来越少吧

网友M:
这个电路没有消抖动功能:按键按下的瞬间,由于按键的机械振荡,使按键在"开"和"关"之间来回切换,由于逻辑电路的不合理,将导致输出一连串的脉冲。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路没有消抖动功能:按键按下的瞬间,由于按键的机械振荡,使按键在"开"和"关"之间来回切换,由于逻辑 ...

真能说,真敢下定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清晰明了,令人叹服!只是还有一些疑惑,就目前电子行业来说,完全可以把此电路的硬件成本和PCB体积开销 ...

这是我电子课程设计上用到的,不能用M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