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DE无法单步,断点裂开

楼主(2013-11-11):
请问各位大侠

Runing的时候断点裂开,无效,不能正常单步,如何处理?

网友A:
什么什么呀,如果是在线调试,一般8位单片机只支持一个断点,设置了断点就不能单步,如果要单步,你要到断点之后将这个断点去掉才可以。

网友B:
是啊,pic的调试不怎么好用。

网友C:
KIT3是调试器,不是仿真器。

网友D:
pic的调试就是坑爹............

网友(2017-04-23):
引用 网友C:
KIT3是调试器,不是仿真器。

您好,问一下kit3不能使用debugger的单步运行的那个仿真吗?

网友E:
單步運行基本上是可以,但是有的MCU只支援一個斷點,所以要單步的話,要把斷點收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