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灯24键红外遥控,每次按键都闪烁一下

楼主(2013-11-11):
最近在弄一个24键红外的遥控RGB灯控制实现16种颜色,8个亮度级别,7色跳变和渐变,但每次按键的时候都会闪烁一下,是什么原因啊,有人遇到过吗?求指导!谢谢!!

还有的是一般8个级别的亮度实现是怎么实现的,我现在是把PWM(定时器模拟的)周期延长,占空比不变的,但效果不好。还有其他好的方法吗?求指导!谢谢!!

网友A:
那闪一下可能是进入中断处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闪一下可能是进入中断处理程序。

那该怎么处理,我那外部中断是用来判断NEC红外的和解码的?难道解码放错位置导致的延时?
还有那RGB的8级亮度有其他的思路吗?
谢谢!!

网友A:
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也不知道你电路和程序是啥样的。我就只能猜个大概吧。还有PWM不是应该调占空比吗?你调周期??还是说你固定一个电平持续不变,调另一个电平的时间?这个办法应该是比较好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也不知道你电路和程序是啥样的。我就只能猜个大概吧。还有PWM不是应该调占空比吗?你 ...

那例如:PWM周期设为255,red(255) + green(125)才是黄色,那黄色变暗,PWM要同步减才能保证没色差的啊,那该怎么同步去减啊??
谢谢!!

网友B:
是不是按键没晓抖动的原因?

网友B:
消除抖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例如:PWM周期设为255,red(255) + green(125)才是黄色,那黄色变暗,PWM要同步减才能保证没色差的啊, ...

周期*red+周期*green 这样调灰度不对吧,哪你这个周期要长的话rgb三色早都到最亮了。应该是一个周期设置255个等级,这样去调色。首先应该做下白平衡,找下合适的周期长度。我是这么理解的,请大牛们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期*red+周期*green 这样调灰度不对吧,哪你这个周期要长的话rgb三色早都到最亮了。应该是一个周期设置2 ...

你没看懂,我3路的PWM是设置了255个等级,255和125是占空比啊,2个不同亮度的组合才能出现另一种颜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按键没晓抖动的原因?

不是按键消抖的问题,应该可能是外部中断解码占的时间有点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