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jtag-h坏了?

楼主(2013-11-11):
本来用的好好的,可能是带电插拔了几次JTAG接口,现在H-JTAG找不到设备了。
不连接仿真器的时候,H-JTAG检测LP1并口工作正常,只接仿真器(不接开发板)检测LP1工作不正常,是否可以说仿真器坏了?
开发板应该是正常的,只供电的情况下能正常响应按键和LED等。

网友A:
并口是没有供电的,不接开发板你的H-JTAG没有电源,可能是不正常的.

网友A:
easyjtag-h是ZLG出的吧? 不过电路应该跟其它用74HC244做的差不多,可以拆开换24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syjtag-h是ZLG出的吧? 不过电路应该跟其它用74HC244做的差不多,可以拆开换244试试... ...

是的,买周立功easyarm2131送的easyjtag-h,里面用了两个74HC244。
我手上没有244,苦恼啊。

楼主:
终于知道原因了,我选择了relinflash生成目标,代码被加密了,不能再用JTAG进行调试,只能用ISP全部擦除flash后才能继续连接JTAG!靠,我这手真贱,用什么relinflash,用debuginflash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