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播放人名这样的声音

楼主(2013-11-11):
(无正文)

网友A:
把声音文件转成PCM数据,烧进单片机,再接一个DAC,要读出来的时候,把数据输出到DAC里就行了呀。

网友B:
ADC 采集数据,然后用DAC输出。

网友C:
你搜索LD3320就知道怎么做了。先输入,存储声音数据,再输出,通过扬声器。

网友D:
MIC》ADC 弹片机》DAC》扬声器

网友E:
没搞过,不过来小区收破烂的旧家电的那喇叭倒是可以参考一下吧

网友F:
两类方法:语音合成及录音播放。

网友D:
估计有现成的语音库。

网友G:
网上找合适语音文件--->GoldWave编辑转化为8Bit PCM WAV ,16kbps
将该文件烧入单片机flash,若不够用可外接串行flash。
利用PWM可以实现语音播放,音质还不错。

网友H:
8bit MCU的flash太贵了,实现方式也繁琐,用个4bit的语音IC,1块多,说几十秒的话唱几十秒的歌都没问题,
编程也简单,我就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