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4**不了,code size一直受限,跪求解救

楼主(2013-11-11):
以前安装过keil软件,换了keil 4一直没出什么问题,最近写一个液晶程序才发现发现程序尺寸受限,注册机注册不了,重新安装也不行,网上有说重装需删除注册表里的残留项,于是我把注册表里的有关 uv2 uv3 keil等关键字项全删除了,但试着重装几次发现 CID 一直为 CB911-ZWN9T。实在没办法了,跪求解救方法

楼主:
这儿怎么贴图啊?

网友A:
你是不是WIN7系统?    是的话,注册机可能要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试试吧

网友A:
另外     那个CID 一直为 CB911-ZWN9T,是因为一个电脑的话,CID应该是不会变的。一个电脑只能对应一个CID

网友B:
你用的ZHUCEJI是ARM的还是51的。虽然ARM的也有51的选项,但我试过POJIE不完全。
不行你就断网激活吧

网友C:
估计系统不兼容。。

网友D:
注册时运行keil时,要用管理员权限,其他时候可以不用。
注册机好像一直通用,没试过不行的~

网友E:
哈哈,偶用正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E:
图上 Keil 自己都说了。
没有管理员权限。

楼主:
果然是没有管理权限!试了下注册成功,谢谢指点!

网友F:
win7系统?用管理员权限打开keil和注册机。

网友G:
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H:
管理员模式运行keil在注册!

网友I:
Keill也要右击管理员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