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电信号如何转换成dB值

楼主(2013-11-11):
(无正文)

网友A:
这问得,先搞清楚DB值是啥意思

网友B:
是通过计算得到的

网友C:
你说的是功率吧。DB是表示放大倍数。20DB相当于十倍

楼主:
我没说清楚,是通过传感器采集到的声音信号,通过单片机能A/D转换后,有什么算法能把信号转化为dB值,也就是噪声的大小???

网友D:
A(p)= 10lg(Vo/Vi)

楼主:
1)我找的相关资料是20lg(P/P0),其中的声压P是通过FFT变换后对应的其模值,在NUC板中能实现FFT变换吗?
2)因为采集的噪声是连续的信号,假如你对分贝仪吼一句,能出现一个分贝值,但是FFT变换得到的数据有很多,我应该用哪一个数据,需要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吗,如果是有什么方法没?
3)如果是通过硬件实现可不可以这样:噪声传感器——信号放大器——交/直流转化器---A/D--NUC--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