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布局问题

楼主(2013-11-11):
现在有个困扰我的问题,画了一张原理图,阻容,二三极管芯片都有,元件几百个。现在有个问题是怎么布局才好,因为当把原理图直接导入PCB时候,元件是无规矩的在一起,我得根据我的需要找到元件,拉过来。找元件我可以用交叉探针根据原理图找元件。但是这样切换不方便啊。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么。

元件少一个个元件找到布局没啥的,现在元件多了,有点吃不消啊。

网友A:
可以在原理图模块化选择一堆,然后快捷键 T+s切换到PCB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原理图模块化选择一堆,然后快捷键 v+s切换到PCB移动。

可以在原理图模块化选择一堆

这个是什么意思。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A:
按住鼠标左键选择一堆元器件,然后按键盘的T 再按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鼠标左键选择一堆元器件,然后按键盘的V 再按S.
好像不对吧

网友B:
版主说得不错,是个小技巧,再不理解,你就这样操作,先原理图选择一部分元器件,然后到PCB中,就会发现你选的那些元器件在PCB中也被选中了,呵呵,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得不错,是个小技巧,再不理解,你就这样操作,先原理图选择一部分元器件,然后到PCB中,就会发现你 ...

你说的我是理解了,确实好用,但是版主说的快捷键好像不对吧。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应该是T+S.
                    单个元器件是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应该是T+S.
                    单个元器件是T+C.

这回才说对,解决了我很大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我没试过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将你的原理图层次化布局 对每个子模块分部进行编译移动操作 如果可以的话 那这样布局的时候也应该会方便些吧

网友D:
版主正解。

网友E:
原理图我都是分模块画到几个sch (Power,MCU.....), 阻容的编号也按一定的顺序,就比较好找了

网友F:
又学到一招了:lol

网友:
好样很好的,可以自己学学看

网友G:
小有收获

网友H:
还是分成上下层次图,组成一个个模块原理图,再用端口或束线连结,生成PCB图时,就可以分成一个个原件类了,这样比较好布局了。

网友I:
路过学了一招 感谢

网友J:
分成各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