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一个精辟的解释

楼主(2013-11-11):
“电路中R2是为了保证没有IN输入高电平时三极管保持关断状态”——这是文档中的原话,但是我想求一个更加精辟的解释:R2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

什么意思啊。。大哥!

网友B:
我说两句,但谈不上精辟,能听懂就行
如果IN为悬空状态的时候,由于外界干扰以及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存在,三极管基极仍然有可能有微小的电流,导致三极管不能完全关闭。另外,三极管基极寄生的电容也有储存电荷,R2能帮助快速泻放电荷。
简单的说,任何电路的输入端最好都有上拉或下拉来保证一个确定的状态。越高阻的输入端,越需要上拉或下拉。

学习了

网友C:
如果IN为悬空状态的时候,由于外界干扰以及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存在,三极管基极仍然有可能有微小的电流,导致三极管不能完全关闭。另外,三极管基极寄生的电容也有储存电荷,R2能帮助快速泻放电荷。
简单的说,任何电路的输入端最好都有上拉或下拉来保证一个确定的状态。越高阻的输入端,越需要上拉或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两句,但谈不上精辟,能听懂就行
如果IN为悬空状态的时候,由于外界干扰以及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存在 ...

确实,上次焊了一个LED驱动电路,基极给低电平灯不亮,高电平亮,悬空亮,用手抹也亮。

网友D:
下拉到地。

pjy
点到为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IN为悬空状态的时候,由于外界干扰以及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存在,三极管基极仍然有可能有微小的电流, ...

你是属鹦鹉的?

网友E:
主要目的就是给一种默认状态!

网友F:
谁能说说C1的作用?
个人认为:当Q1导通的时候,C1充电,左正右负;当Q1截止时,C1的左正右负加速了Q1进入截止状态且能通过R1和R1放电。

网友D:
C1保证开机时,三极管不通。

pjy
数电课本的知识,加速电容或者脉冲分压电路?记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两句,但谈不上精辟,能听懂就行
如果IN为悬空状态的时候,由于外界干扰以及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存在 ...

我问的就是这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能说说C1的作用?
个人认为:当Q1导通的时候,C1充电,左正右负;当Q1截止时,C1的左正右负加速了Q1进入 ...

“由于晶体管基极电荷存储积累效应使晶体管从导通到断开有一个过渡过程(当晶体管断开时,由于R1的存在,减慢了基极电荷的释放,所以Ic不会马上变为零)。也就是说发射极接地型开关电路存在关断时间,不能直接应用于中高频开关。”——**原话
加了C1之后:
“当晶体管突然导通(IN 信号突然发生跳变),C1 瞬间短路,为三极管快速提供基极电流,这样加速了晶体管的导通。当晶体管突然关断(IN 信号突然发生跳变),C1 也瞬间导通,为卸放基极电荷提供一条低阻通道,这样加速了晶体管的关断。”——**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两句,但谈不上精辟,能听懂就行
如果IN为悬空状态的时候,由于外界干扰以及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存在 ...

再请教一下,这个电阻的大小以及如何确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由于晶体管基极电荷存储积累效应使晶体管从导通到断开有一个过渡过程(当晶体管断开时,由于R1的存在, ...

请问你看的是什么书?貌似很不错的一本书!

网友G:
三极管间存在极间电容电阻可以使三极管在关闭时迅速关闭,而不会使期间电荷积累

网友:
貌似楼上有2个论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个电阻的大小以及如何确定的?

从抗干扰和泻放电荷的角度来说,这个电阻是越小越好。
但电阻太小的话,前级的驱动负担太大,静态功耗太大。
所以在前级电路负担得起的前提下,尽量选小电阻。
比如选10K电阻,用3.3V的电源时,电流是0.3mA,一般电路都负担得起。但对于电池供电长期工作的电路就负担不起了,需要选100K甚至更大的电阻。

网友H:
好深奥的电容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从抗干扰和泻放电荷的角度来说,这个电阻是越小越好。
但电阻太小的话,前级的驱动负担太大,静态功耗太 ...

大神啊,膜拜学习

网友J:
很好很好,这个电路讨论的非常充分,感谢william008的精彩点评,楼主给加分啊~

网友K:
下拉去除干扰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好深奥的电容啊

加速电容,能使得三极管打开速度加快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谁能说说C1的作用?
个人认为:当Q1导通的时候,C1充电,左正右负;当Q1截止时,C1的左正右负加速了Q1进入 ...

C1加速电容啊。

网友M:
C1的作用似乎更值得探讨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由于晶体管基极电荷存储积累效应使晶体管从导通到断开有一个过渡过程(当晶体管断开时,由于R1的存在, ...

能说说这篇**的出处或者名字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谁能说说C1的作用?
个人认为:当Q1导通的时候,C1充电,左正右负;当Q1截止时,C1的左正右负加速了Q1进入 ...

加速作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加速作用

常用的容值经验值是uF or nF or pF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看的是什么书?貌似很不错的一本书!

一篇简单的**而已!《三极管开关电路图原理及设计详解》——百度文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抗干扰和泻放电荷的角度来说,这个电阻是越小越好。
但电阻太小的话,前级的驱动负担太大,静态功耗太 ...

好的,谢谢你!

网友O:
不懂!好像是个非门电路,R1,R2是为了什么深度饱和什么的?不知道是否是这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