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0长度的状态数据包怎么理解?

楼主(2013-11-11):
0长度?那不就是没有嘛

网友A:
0长度,是指packet中的数据域长度为0,但packet的其它部分还是存在的,比如token,crc等等。

网友B:
在控制传输中,第三阶段是状态阶段,分组为IN +DATA+ACK.其中,DATA的token为DATA1(1个字节)+CRC16(2个字节),没有数据,数据长度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