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跟电感电容震荡电路升压

楼主(2013-11-11):
      手头有一块很垃圾的数字表,以前感觉数字的新鲜就一直用数字的,但是这块表没有自动断电的功能,自己有时还总是忘记关,电池啊就一块接一块的,很是无奈。
            最近从网上找了一下简单的逆变电路,两个三极管一个电感几个电容几个电阻,这几天闲下来就动手做了一下,手头合适的零件真是不多,就瞎凑了几个电感还大了不少。虽然是学电子的,但是我的模电很垃圾,因为我比较喜欢单片机一类的……电路自己还能凑合分析。但是,中间的计算不太懂,看着电路的意思有点像BOOST升压电路。。。可是  这个震荡不是方波。。。迷糊了。。。
             对电感跟反馈回来的那个电容的数值确定不会计算,比如说频率的确定,电感的大小,电容的大小!关键是这个升压后的功率怎么计算?
      开始是按照1.2V输入做的,但是做完了以后空载能到8.5V左右!但是接上万用表就拉低到了5V左右。。。勉强知道是功率不足,但是这个需要改良哪里不清楚了。。。最后直接把输入电源改为4V多,在接上负载的情况下可以到9V(负载就是万用表数字的!)。

               这几天没有事情打算研究一下,顺便再好好学习一下模电,希望给位模电大师们给小弟点拨一下!
               发一下自己动手做的PCB。。。有点垃圾……

按照原定的接上了1.2V,可是后边带入负载就不行了~

开始装入万用表了。。。电池换成了4V,电压9V多,逼近10V!

接上了一个DC接头,这个可以用USB的供电给电池充电!可充电的。。。直接缓解了我换电池的压力!

再来个全景看看那。。。

这个是我测得的输出波形,电感出来即将进二极管那段的波形。

这个波形是通过电容反馈给第一个三极管基极的波形,看样子感觉电路震荡有可能挺垃圾。。。自己震荡没学好。。。看不懂。。。求教。

附上PCB图    原理图

PCB图,本来打算全部用铁片的。可惜8550没有找到铁片的便用了一个直插的。不好看了~

原理图。很简单的。但是。。。。。。

网友A:
LZ最好能把这几张图片用画图工具压缩一下再上传,打开太慢
提示,C1正反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