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信

楼主(2013-11-11):
需要 s7-200通过 modbus协议与单片机通信的程序,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先去读懂ModBus的规范,然后自行编制程序就是。

楼主:
  上位机观察到plc一次发8位数据, 但modbus的帧好像是一次5位   。我也看到了一些modbus  51实现的通讯程序,也都是5为接受的。

下面是上位机接收的plc的数据    我发的是  1 2 3 4 5 6 7     接收到的数据就是下面这样了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10 00 00 00 0A 14 01 00 00 00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AD D7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08 03 00 32 00 0A 64 9B

网友B:
你发的数据都不是MODBUS协议,你这样可以走自由口协议

楼主:
有对modbus协议比较了解的前辈,帮下我吧

楼主:
数据就是通过这个发的 应该是modbus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数据都不是MODBUS协议,你这样可以走自由口协议

我上传了一个 发送 功能块   你开下  应该是modbus吧

网友A:
ModBus不是很严格的协议,厂家可以扩充,具体信息你必须去找设备的手册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