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一个LED灯试了许多次就是不亮

楼主(2013-11-11):
这是我的程序.可就是不能使他亮起来.跪求各位大神的只言片语
#include<reg51.h>
void main(void)
{
P1 &=0xFE;
while(1);
}

网友A:
红色怎么能亮呢?要IO变蓝色才能亮,同时先去掉限流电阻R1.

网友B:
我个人认为,程序没有问题,P1.0确实是输出了低电平,电路解法也木有大问题,200欧姆限流电阻可要可不要,毕竟仿真嘛,实物制作是肯定要的。不亮的原因就可能是,你单片机的程序加载进去了没有?!很明显,单片机的P1.O没有按程序输出低电平啊,所以检查这个吧。

网友C:
P1 &=0xFE;
没有&啊。lz可以这样来看,单片机运行程序之后P10口为低电平,
在PROTEUS里面低电平默认是蓝颜色,红颜色是高电平。显然
lz的程序没有运行,所以找其它原因。双击单片机看看hex文件有没有
关联到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