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如何将变压器输出的15V降至12V,都是交流电的

楼主(2013-11-11):
我现在有一个变压器(30W),但经是220V降至15V的,但我现在需要的是交流12V的,请问要用什么办法电压降到12V,但要在不能改变变压器的线圈匝数的前提下进行降压。如果用电阻分压的,要加多大的电阻

网友A:
要么再加个变压器?不划算
电阻分压不得根据你负载来决定?

网友B:
你的变压器次级接什么负载?

网友C:
分压 不靠谱,看你后续负载多少 变的
自己做实验嘛,变压器拆掉几圈最方便的
不舍得拆,再买个变压器
纠结什么呢?
当然你也可以先变直流 再边交流,这样就复杂了,不过有兴趣可以自己学下

网友D:
在变压器次边大概9/10的位置焊个中间抽头,这样你的变压器可以同时输出12V和15V。

网友E(点评):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F:
串二极管降压

网友G:
1、输入使用调压器调压;
2、将变压器去掉几圈--根据总的圈数确定;
3、如果后面需要整流使用就多加几个整流二极管降降压;

网友H:
楼主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只能说明思路有问题

网友I:
说这样的问题等于你是个小学生!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在这个圈子里怎么混?自己动动脑子就搞定了

网友J(2014-01-06):
可以在变压器初级串入一只大功率白炽灯泡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