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脉冲信号转继电器输出开关量电路如何做?

楼主(2013-11-11):
多功能电度表,1度电输出一个脉冲,宽度是100ms,我想驱动DC24V继电器,吸合时间能保持在500ms左右,时间太短的话我怕继电器吸合不了。
说白点,就是每接收到一个100ms的脉冲信号,能驱动继电器吸合一下(1秒钟以内),再断开。
主要是用在公司多功能电度表的电能累计信号接到DCS系统,DCS没专用的脉冲接收模块,只有利用现有的DI模块接收继电器的开关量信号来累加电量。
请求专家支招,最好有个图,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压根就不能这么做的

楼主:
就是做一个100ms的脉冲信号,驱动一个24V的继电器吸合一次.

网友B:
加个单稳态触发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