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调用ISE里面的IP核,如何确定是硬核还是软核

楼主(2013-11-12):
调用ISE里面的IP核,如何确定是硬核还是软核
看ip核的datasheet时候,没看到里面显示soft ip还是hard ip ,请问我该从哪里查看到底是属于什么ip核

网友A:
IP核的datasheet上不会有。
器件的datasheet上会有。现在硬核就那么几种,大部分是软核。
硬核有PPC,MCB,DSP,BRAM等。

网友B:
这个需要去看芯片的datasheet,datasheet里面你可以看到器件本身带什么硬核,其他的都是软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