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线通讯

楼主(2013-11-12):
请教下哪款pic可以硬件uart的tx,rx可以分时复用同一根线

有没这样的pic?
只用一个端口来分时复用。

端口重新映射的也可以。

如果pic没有,有无其它厂商的mcu可以。

谢谢。

网友:
16位里面带PPS的都可以的,要是有具体要求,可以告诉我,我给你推荐性价比高的

网友A:
UART和模拟口是不能重定位的,只有普通的数字IO口才可以。

估计你这要求除了PSOC,其它都可能有点悬。

在PIC系列里面,你可以查查PIC24或者PIC32中是否有这种特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和模拟口是不能重定位的,只有普通的数字IO口才可以。

估计你这要求除了PSOC,其它都可能有点悬。

en,以前玩了下cypress的东西,是可以的。dspic的pps功能,有可能可以,具体还得再查查。

楼主: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用一根线来半双工通讯,还是传统的uart。节约一根口线,也不需要再加个切换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用一根线来半双工通讯,还是传统的uart。节约一根口线,也不需要再加个切换电路。 ...

呵呵,软件模拟UART可以,但肯定麻烦,而且有限制性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软件模拟UART可以,但肯定麻烦,而且有限制性条件。

嗯,这个要技术。也跑不太快。

网友B:
很奇怪的需求呀!不过PIC没有这样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的需求呀!不过PIC没有这样的功能吧!

带pps的有可能可以。通常的看来是不行,外带个切换电路好了。

网友C:
这个还真是没见过,

楼主:
就一个单线双向通讯了,难道都是用软件模拟的吗?也不一定非得用uart了,用uart只是感觉方便点而已,经常用,熟悉。

网友D:
分时复用是可以的,关键看用途,比如需要通讯时(发数据),把端口设置为UART,发完数据后设置为普通IO口,这种用法在需要接收数据时就麻烦了,因为这时候是IO口,收不到数据,无法产生中断

网友E:
LIN  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  接口啊

有想过lin,从来没用过,待我研究下哈。

网友F:
时分复用,这个“时间”是怎么提供同步?若是异步的,应该可以直接接到一起,软件控制下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分复用,这个“时间”是怎么提供同步?若是异步的,应该可以直接接到一起,软件控制下就行的 ...

应该是可以,昨天也有想,就怕连在一起会出问题,也没看见有人这样用,有点怕怕啊,嘿嘿。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想过lin,从来没用过,待我研究下哈。

看来lin总线协议还不简单啊。还是别弄lin了,自己定义下传输信号,模拟解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