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三极管8550控制DC12V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3-11-12):
当8550基极是5V高电平的时候为什么继电器不断开呢?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这个要看实际电路吧

网友B:
电路明显有问题...

网友C:
三极管E总是高于B,长通。如想关断,提高B电压到12V。建议改为np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明显有问题...

问题在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在那?

5V控制12V的PNP三极管,怎么能控制的了...

要么用NPN三极管,要么再加一个NPN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控制12V的PNP三极管,怎么能控制的了...

要么用NPN三极管,要么再加一个NPN三极管... ...

呵呵是的。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改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D:
三极管E总是高于B,长通。如想关断,提高B电压到12V。建议改为npn

网友E:
有个桥式继电器控制电路可以借鉴,自己网上搜一下,你可以只用一路

网友F:
我觉得LZ要好好看看三极管原理

网友F:
类似的问题经常看到有问

网友G:
你都已经测量出是6.2V了,此时继电器线圈两端还有近6V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