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C8051 SPI接口问题!!

楼主(2013-11-12):
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过SI1000,也就是C8051F9x+SI4432。现在我遇到了如下问题,因为SI4432和C8051是通过MCU内部的SPI1接口相连(SPI1的接口和P1.0,P1.1,P1.2,P1.4复用)的,现在我的SPI1口速度为800k及以下时,能正常通信,但只要高于了800k就不能正常通信了,经过查看别人的代码,发现需进行以下设置
P1MDOUT |= 0x15;                             // P1.0,P1.2,P1.4设为push-pull模式
P1DRV   |= 0x15;                                // P1.0,  P1.2,P1.4设为high output drive strength
问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如上设置,高速难道会影响SPI口的驱动能力吗???SPI1接口与SI4432电路连接如下图:

网友A:
要设置为推挽输出,能提高输出速度

网友B:
可能和时序有关系吧,毕竟是有高速和低速的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