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C校验

楼主(2013-11-12):
为什么说CRC校验比其他校验好?有什么优势,经过那么多的计算得出的结果,不是说计算的次数越多 误差就容易出现的么???

网友A:
CRC校验用于通信必须是首选

网友B:
不是计算的次数越多越准确吗,误差是怎么来的?

网友C:
计算次数越多误差越容易出现只能说明计算方法有问题,CRC的计算方法简单,重复率极低,是最简单有效的数据校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次数越多误差越容易出现只能说明计算方法有问题,CRC的计算方法简单,重复率极低,是最简单有效的数据 ...

crc简单,哪LRC校验算什么,更简单…………优点是计算简单重复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C校验用于通信必须是首选

首选??为什么?我想知道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crc简单,哪LRC校验算什么,更简单…………优点是计算简单重复率低?

LRC的重复率指标可远远比不上C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LRC的重复率指标可远远比不上CRC。

我点理解你的意思了,超级版主谢谢: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