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充電、无线充電]
AME推出 AME2056 单颗锂电电池充电IC 解决方案

楼主(2013-11-12):
AME2056 是1A Single Cell Li-ion Battery Linear Charger单颗锂电电池充电IC

一、产品简介:

AME2056是一款单节锂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恒定电压充电为4.2V,恒定充电电流可由外部电阻调整,最大可调整到1安培,电池电压在2.9V以下,判定为涓流充电模式,以C/10的充电电流提供给电池,当高于2.9V后切换为快速充电模式。

二、功能特性:
2-1、充电电流可调整(最大1安培)
2-2、电池温度检测
2-3、终止充电电压 4.2V
2-4、电池电压低于2.9V,充电模式为:涓流充电
2-5、静态耗电流55微安
2-6、充饱电池未取出,当电池电压下降过低,则重新启动快充
2-7、两个状态指示,没有放电池及电池故障

我要联络 凯悌集团 台湾 AME 产品线人员
我要联络 凯悌集团 中国 AME 产品线人员

楼主:
完美的锂电池充电管理,必须是安全、稳定、快速。锂电池由于其高容量和稳定性,被广泛使用,从手机电池到电脑电池再到汽车电源,无处不在,近日AME推出 AME2056 单颗锂电电池充电IC,不仅能够实现2.9V以下的涓流充电模式,最大可达1A的恒流电流,4.2V的充电截止电压,并具备温度检测功能,静态消耗电流只有55uA

网友A:
锂电池还能充电?不错……,能普及就好了……!

网友B(2014-05-27):
AME2056是一款单节锂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恒定电压充电为4.2V,恒定充电电流可由外部电阻调整,最大可调整到1安培,电池电压在2.9V以下,判定为涓流充电模式,以C/10的充电电流提供给电池,当高于2.9V后切换为快速充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