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27 CSI-PrP Link

楼主:
IMX27的CSI-PrP Link接口见附件图片.
问题一:
1.FIFO FULL,FRAME_START和LINE_START是哪由产生的?
  CSI  to  PrP传输过程中哪些信号是必须有的?
2.CSI的接口输入信号是BT656,TIMING DECODE遇到下列情况
  能不能正常处理.
变异的BT656格式(详情见TVP5158手册):
EAV(XYH的内容是固定值)+BLANK+SAV(XYH的内容是固定值)+SC3SC2SC1SC0+有效像素.
SC3SC2SC1SC0中SC2表示探测到视频信号以及对应的通道,SC1表示的是哪行的数据.SC0表示的
是1,F,V,H,P3,P2,P1,P0等信息.
NORMAL模式的BT656,XYH里的是1,F,V,H,P3,P2,P1,P0等信息.如果IMX27 CSI接口的
TIMING CODE解析到XYH的数字是固定的会不会出问题,还是可以不管EAV,BLANK,SAV。将数据
传到PrP里再解析SC0里表示的信息.

CSI-PrP  (176.88 KB )

CSI-PrP link

CSI-PrP link

网友A(2013-11-12):
已将问题转告给I.max应用工程师啊,请耐心等待回复!!

网友B:
i.MX27不推荐用在新的設計方案. 請考慮用i.MX25.

楼主:
Hi Jimmy:
我想确定的是:1.FRAME_START和LINE_START信号在CSI to PrP传输过程中是不是必须要有的?2,对于BT656模式,FRAME_START和LINE_START信号是不是由CSI TIMING DECODE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