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结果不一致,输出的pwm波形不一样

楼主(2013-11-12):
用仿真器运行和下载到flash的结果不一致,输出的pwm波形也不一样。这是什么情况?哪里出现问题了吗?会是cmd文件吗?还是其他什么情况?

网友A:
这是执行效率引起的  在flash中运行的效率只有RAM中的70-80%
你可以将代码搬移到RAM中运行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0-1-1.html

网友B:
这个不应该会这样的吧。

网友B:
pwm的寄存器配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你是指信号的占空比不一样了吗?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频率不一样吧

网友C: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D:
呵呵,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你的程序还不太可靠,仔细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