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程序单步正常运行,全速运行异常!!!

楼主(2013-11-12):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程序单步调试能正常运行,但是烧到单片机里面全速运行就不能正常运行了!!!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大家来说说!!!!!!!!!!!!!!!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在仿真时全速运行正不正常?一般在仿真的全速运行正常没问题,烧写进单片机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有软件延时是么,赶脚像是时序上的问题

网友C:
我遇到过,当时是延时有问题,我的延时子函数用定时器做的,中断设置有问题,中断嵌套产生的

网友D:
我遇到过,我的情况是和编译器优化有关,有些变量要加volatile关键字修饰,否则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网友E:
多半是延时程序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我的情况是和编译器优化有关,有些变量要加volatile关键字修饰,否则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

这种原因占大多数,而且不容易发现!!!不过我还没遇到过,不过我周围有人遇到过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软件延时是么,赶脚像是时序上的问题

确实是时序上的问题,但要注意的是有时出现时序上的问题不一定是由于软件延时或其它方式的延时,也有可能是程序其它方面的错误!!

楼主:
问题已找到,是由于我做了一个不应该做的读取操作,导致了程序整体时序上出现了问题!!!!

楼主:
希望大家能接着说说遇到的这种情况与解决的方法,感觉像出现这种单步正常,全速异常的情况在单片机编程中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希望大家能各抒己见,帮助他人,也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F:
请查看《程序调试黑宝书》

网友G:
是的,这情况时有发生。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自己去调试,去琢磨,会有发现

网友H:
呵呵,可以肯定代码逻辑没有问题,时序出问题了

网友I:
速度快乐 硬件可能跟不上来

网友J:
注意时间的控制,比如我当初做数码管时忘了消影,结果也这样

楼主:
才解决了一个单步可以,全速运行异常的情况,今天这种情况又来了,高速通信对时序要求严格啊!!!又得慢慢调了!!!大家接着说咧!!!

网友K(2015-12-11):
哈哈非常好的问题,mark!

网友L(2016-01-28):
可能供电不够,我用DSP碰到这个问题。当时为了方便用移动电源给DSP供电,单步调试没问题,全速就是不行,后来发现移动电源当时电压不够

网友M(2016-12-22):
请问下,为什么volatile问题会造成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