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中如何画圆形导线?求指教!!!

楼主(2013-11-12):
     用protel99画板如何画出如上图所示的曲型导线呢?小弟在rules->routing corners中设置成rounded不行啊!求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版本?新的AD都可以的
布线时,用CTRL+空格可以切换到圆角布线

网友C:
AD6中可以用Shift+空格键进行集中方式的切换,空格键可以控制方向。

网友D:
再英文输入法下
点画线工具
左手小拇指按住shift不放,食指按空格 切换线型
多按几次空格  几种线型循环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英文输入法下
点画线工具
左手小拇指按住shift不放,食指按空格 切换线型

试了  不行啊   我用的是protel99se软件

网友D:
不行 那就是方法不对,
切记 英文输入法下,搜狗什么的是不灵的

网友E:
可以用,但是这么会跳来跳去的,画出来不稳定啊

网友E:
用这个画不是更加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