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3-11-12):
请问 我是用的是REF5025参考输出却是0.4V 是不是因为负载效应???

网友A:
可以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

但是怎么查 那部分出了问题啊
REF5025输出Vref2.5
给八个INA129和ADS1278做了参考电压
这九个芯片电源供电都正常

我也猜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