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设计加固焊盘未成功,求解答!

楼主(2013-11-12):
在CADENCE中设计了4层板,顺序是TOP、GND、VCC、BOTTOM。在表面的焊盘由于要与外部器件引脚焊接,纯表贴焊盘很容易掉落,所以想在焊盘上打个过孔到GND层加固一下。(BOTTOM另有用,不能用通孔焊盘)。
设计焊盘时,原是这么设想的,TOP层是长方形,GND是圆形。从TOP层开始,到GND层结束。
但是实际放置焊盘过程中,发现GND层那是一个挖空的圆形腔,没有小圆焊盘。
那是不是就不允许焊盘起止层放在电源层呢?
那我这个加固焊盘应该怎么制做呢?

网友A:
这么干成本就高了哦(盲孔工艺)
连接焊盘的线加粗一点能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干成本就高了哦(盲孔工艺)
连接焊盘的线加粗一点能解决不
成本不是问题,关键是先要解决问题!
有阻抗要求的,又是高密度的超小尺寸板,不好加大的!
从设计角度就没有办法吗?
或者在CAM350中,手工加个焊盘在GND的空腔里?

网友A:
TOP层的焊盘是否需要接GND?  如果不接地正常情况下就是一个独立的焊盘.
话说这么做貌似起不到多大作用,该掉的还是会掉

网友B:
加固方法:焊盘做大点,不打通孔

网友C:
你这个板子加工起来工艺比较复杂,要这样做也可以,把pad定义成盲孔的pad,top层设置成长方形就行了!

楼主(2013-12-17):
最终还是做成盲孔了,看看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