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44各通道采集有干扰,求助!

楼主(2013-11-12):
多通道AD转换,4-20MA的电流信号,一个通道输入信号其他通道也有数据,我的模拟地和数字地  用0欧电阻相连的,不知道 怎么回事?信号输入端接地时 可以输出0,就是有信号输入时其他通道也有数据,不过很小。

网友A:
这个肯定是不避免的,微弱信号肯定都能检测到的。

网友A:
还可能出现信号的干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不避免的,微弱信号肯定都能检测到的。

请问该怎么处理呢?我现在信号是单端输入。

网友B:
这个地隔离了如果还是有影响就不好完全处理掉了  建议你单点共地  用磁珠
看看效果是不是会好些   如果还是有明显的干扰
你可以在采集到数据上做处理  比如线性着减去一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隔离了如果还是有影响就不好完全处理掉了  建议你单点共地  用磁珠
看看效果是不是会好些   如果还是 ...

当信号输入的大小改变时,其他通道的数据变化 好像不是线性的,这样个通道很难用程序来线性处理的。磁珠的隔离效果还像还不如0欧电阻(很多网上这么说),另外还看到网友 在信号输入和AD间加 了个跟随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信号输入的大小改变时,其他通道的数据变化 好像不是线性的,这样个通道很难用程序来线性处理的。磁珠 ...

加跟随器只能增加输入阻抗   对小信号的采集有作用
怎么可能磁珠的效果没有0欧的好啊  一个具有滤波性能
干扰有可能是固定的  那就可以减去一个固定值

网友C:
其他通道的是你的cpu的相关的Ad输入管脚自身的一个电压的,这个主要是应为其他管脚没有介入信号时,自身出入floating状态,该状态下的电压信号时不稳定的,受环境的影响会很容易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通道的是你的cpu的相关的Ad输入管脚自身的一个电压的,这个主要是应为其他管脚没有介入信号时,自身出 ...

请问这个情况该如何处理呢?难道输入端还给个初始下拉状态?

网友D:
这个问题的我也发现了,特别是相邻连个AD输入端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的我也发现了,特别是相邻连个AD输入端口的

这个问题对于AD采集来说貌似很棘手

网友E:
这个看下你的信号的输入通道的信号是否稳定?带采集的信号还没有稳定的话会很容易对其他通道的信号产生影响的

网友E:
我做的AD采集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啊我是两路信号相邻的,开始也是不稳定的啊

网友E:
后来我就在我需要采集之前,显眼是一段时间的,等我这两路信号的都稳定了,我再去采集的,就很稳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后来我就在我需要采集之前,显眼是一段时间的,等我这两路信号的都稳定了,我再去采集的,就很稳定了 ...

这个也不错 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发表意见,到目前为止ADS8344的问题的基本解决了。
1.各通道多次采集基本消除一些误差。
2.由于AD芯片会有丢失吗的问题,通过1也差不多可以了。现在ADS8344采集效果基本还算不错,达到了预期目的,以此为鉴,谢谢大家。

网友B:
谢谢各位各抒己见   提出建议
也感谢楼主分享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