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正激推挽跪求大神

楼主(2013-11-12):
正激双推挽的主电路原理图如sch.JPG:
上下两组MOS管的驱动波形如boxing.JPG;
观察驱动波形没有重叠的地方,但是加上强电之后,C010到C016这一排电容被充电,如果将这些电容用导线短一下,上强电会有很大的电流(也就是说强电都被短路了)。测试MOS管都没有问题,上下2组MOS管的驱动随便断开哪个都不再出现此现象。求各位指点。

楼主:
把原理图重新发一遍,补充一下,上面我所说的情况都是未加变压器,主电路只有2排MOS管和中间一排电容,强电一上就被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