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帮忙推荐1V输出LDO

楼主(2013-11-12):
LDO, TI, ps, dc, ck
请帮忙推荐1V输出的LDO, 150mA即可.现在我们用的是TI的TPS71710DCK, 但是不好买. 而且价格稍贵

网友A:
linear.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ar.怎么样

谢谢**n1131的回复
看了一下linear, 有一款LT3082. 200mA的输出, 可调.
查了一下价格, 感觉比较贵啊. 呵呵.

网友B:
一定要LDO么,换个思路行吗?这样方法有很多。。。

网友C:
用不同的两极管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LDO么,换个思路行吗?这样方法有很多。。。

是用来给内核PLL供电的, 还是用LDO比较好些吧

楼主:
刚看到一款AD公司的IC, ADP1710AUJZ. 和我们之前选的TPS71710DC是引脚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