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WINAVR中对M16片子里面标志位的定义问是

楼主(2013-11-12):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在WINAVR开发环境中,如何好像用汇编语言一样定义一些寄存器,然后对这些寄存器设定标志位( 本人是用C语言开发的),知道的大虾请回答一下小弟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举个例子吧,问题好像不是很清晰啊

楼主:
说白了就是在WINAVR开发环境下怎么进行标志位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白了就是在WINAVR开发环境下怎么进行标志位定义..........

不就用define么

楼主:
能不能给个格式或什么的参考一下

网友B:
可以参考winavr的help手册,如果是命令或者程序段可以考虑用as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winavr的help手册,如果是命令或者程序段可以考虑用asm("")

他这个是c语言的。定义标志位而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是c语言的。定义标志位而已啊

是的啊  如果要内嵌汇编的话可以考虑用这个as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