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打不开PCB文件 为什么啊 急求各位大虾帮忙 急~~~~~~~~~~~~~~

楼主(2013-11-12):
protel99se 无缘无故就打不开PCB文件     急求各位大虾帮帮忙    急~~~~~~~~~~~~~~~~~~~~~~~

网友A:
重装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问题是重装了也不行啊

网友A:
难不成文件被破坏了,别的PCB能打开不?

网友A:
尝试打开同一目录下的.BKP文件

网友B:
积分不够

网友C:
重新安装

网友D(2013-12-24):
你那PCB图打不开、可能是你的PCB图的制作软件比现在的版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