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3-11-12):
我用PWM输出控制4-20mA电路,但是受温度影响很大。PWM用简单的RC滤波,这个电路受温度影响在那个环节?我咋加不了附件!

楼主:
附件没加上,现在补上!

网友A:
PWM本身受温度影响很小,PWM+RC生成DAC输出,主要是有如下注意点:
1、PWM的频率源是什么?如果是来自晶体振荡器,其受温度影响较小,如果来自内部RC振荡或者外部RC振荡,则温漂较大,自然PWM输出的占空比和周期都会随之漂移。
2、PWM外接的RC电路,因为电容受温度影响较大,所以,需要选择漏电流小、低温漂的特定类别电容,例如CBB电容等
3、不管如何选择器件,但PWM+RC的开环DAC输出,依然是一种性能较差的DAC方式,解决的主要办法就是增加ADC反馈检测,形成闭环的DAC输出,当检测到DAC输出不准时,通过调整PWM占空比来实现精确的DAC输出,只要ADC精度够高,此时对PWM频率源和外部RC温漂等几乎无要求。

网友B:
C25不影响PWM电压,受温度影响的有LM358、R2,R14,R12,R3,R4,R18,R21,R22

楼主:
还是版主牛X。我改加反馈了!效果似乎不错,明天放到外边零下看看!

楼主:
单片机的电源对PWM有影响吗?电源波动和电容受温度影响哪个更大?另外我选的是钽电容行吗?10uF或者22uF的。

网友B:
电源影响大

网友C:
PWM的频率是多少呢?感觉电容有点大了,换一个RC的组合试试,电容尽量小一点,比如几十nf的